楼主(2017-03-17):
三菱mr-j4伺服控制器参数不保存,机器没用几年看着还挺新 ,应该不会是eproom 坏了吧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出现不能保存的情况?

楼主:
这个就是原始CPU

楼主:
新一代CPU板越来越集成化了 。现在的CPU都是BGA 封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参数设置好以后 再开机里面的参数都没有保存  以前碰到好多MR-J2S 这种问题都没解决 现在想跟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B:
通三相AC220V电源再试一下;

网友C:
伺服驱动器里面没有锂电池吗?mr-j2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伺服驱动器里面没有锂电池吗?mr-j2是有的。
电池不是备份参数的,这个与电池不相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伺服驱动器里面没有锂电池吗?mr-j2是有的。
电池不是备份参数的,这个与电池不相干;
电池是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时保存绝对位置的。

网友B:
对的;
电池只是保存对应的位置坐标;

网友E:
目前还真没发现J4伺服参数不能保存,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F:
怎么像J3的

网友G(2018-04-25):
你好,楼主,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难道就是三相220引起的?我看板上没有三相检测的地方,我试机是用的普通220V 也是不能保存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