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新建一工程:首先建立了个窗口放图片,准备作为其他窗口的背景使用:如窗口20
          然后把窗口20 放到窗口10中(重叠窗口的底层),作为窗口10的背景使用。
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背景窗口显示不出来?

 模拟应用时时可用显示的,下载到屏后会提示:不兼容的项目设置,请更改HMI的模型并再次下载:

 之前在正常使用的程序也都这样(也就是说电脑上存储的所有工程都这样,都是用了几年的成熟程序)

 重新安装了EB8000的软件也不行!

楼主:
还有就是在公用画面中做的元件,在其他窗口也同样是看不见得。

网友A:
是触摸屏型号设置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的型号,没有问题,就是新作的程序在编辑界面中也是显示不了底层画面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给个样例供参考,下载两个压缩文件解压反编译即可。
软件版本是EB8000V466.02.016_20161220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样例供参考,下载两个压缩文件解压反编译即可。
软件版本是EB8000V466.02.016_20161220版。

谢你的案例。我反编译后,用软件版本是EB8000V466.02.016_20161220版的软件打后还是没有背景显示!

楼主:
接图是这样的

网友B:
所涉及的元件重新拉出来,不能与以前版本混用!

楼主:
重新换了台电脑试,都是没问题的,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但问题出在哪说不清楚,没办法只有重装电脑系统试下了!
 现在有的是WIN7的64位系统

楼主:
问题找到原因了,偏好设置里有的选项没有勾选,平时没常用,一时间没想到这些,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