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请教各位,更换新的西门子变频器后,如果需要采用将MPI线连接到西门子PLC CPU的DP口将电脑中备份的参数导入变频器器,是不是只需要先将变频器站点手动设置好就好了,还需不需要手动设置其他参数。谢谢!

网友A:
用面板导入更简单

楼主:
西门子这种型号的没有可摘除的面板手操器。

网友B:
1,可以使用面板直接导入
2,如使用网络下载参数是需要先将变频器地址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