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正常,但打开新建项目时,报“wincc flexible db服务器mssql winccflexexpress不是sql server 2005,重新安装wincc flexible db服务器”。重新安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解决。

网友A:
安装后不能用360垃圾清理,负责会吧一些有用的也清理了,重装也没有用,只有重装系统后安装才行

楼主:
我系统是WIN7  旗舰版,不知道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