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acs510一拖三,参数设置,大概说明,怎么用数字量输入DI1.2.3选泵,各位老师请教了

网友A:
看说明书pfc控制 看说明书spfc控制

PFC:简单举例说:PFC就是变频器只起动第一台调速,其它直接挂电网。
SPFC:是变频器对每台都起动,起动后再延时挂电网。(先起动的挂电网,后起的做调速用)

楼主:
怎么把一拖三中的一台泵从自动中分离出来(比如这台泵坏了),感觉是通过数字量输入DI,但找不到此项说明,谢谢

网友B:
水泵的循环变频运行是由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端子或者PLC的输出端子控制,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DI1.2.3决定启动方式、运行方向等。仅供参考,具体参见变频器使用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把一拖三中的一台泵从自动中分离出来(比如这台泵坏了),感觉是通过数字量输入DI,但找不到此项说明,谢谢
数字量输入及接线、参数设置说明请参阅变频器使用手册上的PFC或SPFC宏。如果其中一台水泵坏,我们一般采取的是将该水泵的供电断路器断开或者拆除水泵的电源线,也可采取拆除其控制线的方法。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请问运行频率下限调多少赫兹(针对一拖三,也就是减泵频率),我看到的有的调到45,不明白为什么调那么高,请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频率要看实际使用情况 水泵设备效率以及扬程关系非常大, 一般30hz一下只耗电不做功。需要自己慢慢试验,摸索出频率点
最简单方法就是关闭管网所有出水口,让水泵恒压运行 此时变频频率会固定在一个值上下跳动,这个值就是休眠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运行频率下限调多少赫兹(针对一拖三,也就是减泵频率),我看到的有的调到45,不明白为什么调那么高,请指教
这个要看你的最小用水量

网友D:
接线图,参数设置,手册上都有,看手册就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