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有一工厂  直进式拔丝机  用EM303B***CD开环张力控制  不知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这是专用的拉丝变频器呀,一般用的PID控制的呀

网友B:
既然你都用了专业的力矩控制的变频了,不要省几百块,增加编码器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这条生产线正在生产  我想了解一下  工作原理
  更正一下  开环指的是放卷和收卷  直拔部分是PID  抱歉

楼主:
 另外  编码器安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和电机同轴安装

楼主:
  增加编码器后  怎么控制呢  编码器直接和变频器的脉冲口连接吗

网友C:
有接口的看你的变频器手册

网友D:
应该是转矩控制吧,加编码器不就是闭环了吗

楼主(2017-04-25):
 嗯 是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