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图

楼主(2017-03-17):
变频器接线图请交各位大师

网友A:
什么意思?图呢?

网友B:
图沒看见,什么品牌的?

网友C:
先查手册。一般手册都有各种基本接线图。

网友D:
手册说明书上有对着上面接就行了

网友E:
首先知道是什么牌子,然后跟根据牌子

网友F:
看手册比问谁都管用。

网友G:
图呢?没有图我们怎么说?

网友H:
没图 没问题啊

网友I:
感觉变频器接线都差不多,最终接线要已手册为主

网友J:
看看你的操作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