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通信

楼主(2017-03-17):
我有一台扭矩变送仪表需要用plc通过RS485采集,这台仪表的手册上说该仪表支持ASCII协议,并能够通过计算机编写高级语言与计算机通信,并没有说与plc通信的情况。我想问问该仪表与计算机通信和与plc通信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扭矩变送仪表需要用plc通过RS485采集,这台仪表的手册上说该仪表支持ASCII协议,并能够通过计算机编写高级语言与计算机通信,并没有说与plc通信的情况。我想问问该仪表与计算机通信和与plc通信一样吗?

一样,但是如果PLC通讯侧有通讯模块的话,需要特别注意通讯模块是否支持ASCII协议,否则你需要使用自由口通讯的方式来自己完成通讯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