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如何用福禄克信号发生器对现场的仪表进行标定?如零点标定·量程标定·怎么操作的?

网友A:
我是没玩过,猜想一下:
操作“信号发生器”产生4mA信号,然后看仪器反映出多少,记录下。
改变信号为20mA,又看仪器显多少,记录下。
另外还在两者之间,再设其它的值,试验并记录。
是不是这样呢?
比如,你产生 10mA,仪器当你是10.5mA,你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B:
标定要有基准信号,然后根据需要调节电位器还是电子的来确定调节到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C:
都没说清楚.
福禄克是信号发生器.是发生和测量ma的?如果你要标定的是测量和采集,用它发生4ma,12ma,20ma就行.
你要标定的是现场仪表.
智能仪表的标定,有些是改参数.
如果真是0点和满量程,那要在实验室环境.简单说就是提供4ma的压力等等信号,测量(如果福禄克经过精度标定,就用它)是不是4ma,不是就调整到4ma;再提供满量程压力,测量是不是20ma...还要检查一下线性...

网友D: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标准信号
然后根据仪表示数进行微调
PLC是调程序
仪表一般都有可调电位器或者手操器修改

网友E:
楼主用的Fluke过程校准仪是什么型号的?用户手册上有很具体形象的接线图及操作说明,看一下就会了。显示仪表用校准仪就可以直接校了,但变送器是需要有压力泵和测压模块配合的。

网友F:
现场的仪表有自己的传感器,一般根据说明书操作标定,不是用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