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指令

楼主(2017-03-18):
CP1H···PRV指令···编码器接在主动轮上,可以用PRV指令读出当前值?求出速度吗?····PRV读出来的数值是什么来的???

网友A:
欧姆龙的每个功能指令基本上都有注释。。。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查看欧姆龙的文件和帮助手册

网友C:
prv是脉冲数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读出来是1秒的脉冲数量???

网友D:
读出的是当前编码器的数值
需要运算

网友E:
不清楚你的最终目标,可以再参看PR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