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其几天进了一批松下伺服电机以前是a5的现在来的这批是a6  400w的,a6的电机比a5的小了将近3分之1,但是代理商说上电机的力矩性能跟a5的参数都一样,只是编码器个a5的不一样了,
电机变短了力矩真的会没有变化吗?

网友A:
力矩多少 你看看样本参数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看下资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看,只是来货后看大小不一样问了供货商,一会看下

网友C:
如果功率等级是一样的话,那么应该是不会缩水的,有时候材料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可以降低设备体积的。

网友D:
才看下伺服和驱动器的分辨率是不是一致

网友E:
如果是真的松下就没问题!

网友F:
代理估计不会骗你

网友G:
像变频就可以同样KW体积差距很大,伺服电机还没注意过。

网友H:
现在都是越做越小的

网友I:
不会的,这个代理商还是不敢骗你的,现在电机是越做越精致了,不像以前很大个!

网友J:
电机做小点 力矩不会变的...供应商不会骗你的,你也可以看一下电机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