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当模拟量进入PLC时,是不是就会自动转换为所对应的数字量

网友A:
你至少要写下程序了
各家的模拟量也不一样。
西门子200 smart的简单点
直接AIW0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模拟量进入PLC时,是不是就会自动转换为所对应的数字量
PLC的模拟量模块连接着CPU芯片控制板,由CPU芯片计算出数字量。

网友C:
需PLC内有对应的转换程序并且PLC在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D:
这是必须的。。

网友E:
海为的用过一次,在通道配置里面做好就可以。其他的plc没发现。

网友F:
话说你也要有一个程序啊,没有程序你怎么知道数值有多少啊!

网友G:
应该是吧。输入后程序监控显示数字。

网友H:
要有对应的程序在里面

网友I:
要写一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