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准备做套伺服系统,不知道信捷个台达哪个性价比高点?
哪位师傅用过指点下。
标准型的伺服电机就可以。

网友A:
信捷的方便。有些可能都不用焊线,,

网友B:
用华大或迈信都不错。

网友C:
中低端应用还可以

网友D:
国产的伺服电机您将就着凑合用

网友E:
小功率选型可以考虑国产货,大功率选型,可能要选外资品牌了。

网友F:
我觉得台达的伺服性价比很高,比信捷感觉要好!

网友G:
性价比不错,支持国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台达的伺服性价比很高,比信捷感觉要好!
台达焊线焊很多,不过伺服设置软件使用内部点位模式有时候PLC都可以省,信捷用过一款,不用焊线,直接接线

网友I:
要求不高的话 应该都可以

网友F:
回复 网友H:
性能怎么样?焊线并不麻烦,三菱 富士,也要焊好多线!习惯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性能怎么样?焊线并不麻烦,三菱 富士,也要焊好多线!习惯就好了!
信捷用过一次,感觉就是接线方便点,别的不敢确定,

网友F:
回复 网友H:
信捷的PLC我还用过,很不错!伺服不敢用!

网友J(2022-03-19):
平分秋色,不好说

网友K(2022-07-18):
国产,信捷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比西门子,欧姆龙,三菱这些差点,但是基本够用了,编程方式和三菱的差不多,很容易上手,而且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