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故障

楼主(2017-03-18):
明电舍VT240S变频器不带电机输出电压正常,带电机报E003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看下变频器报什么故障代码然后根据故障代码维修

网友B:
说明书上没有这故障代码啊!

网友C:
如果说明书上没有的故障显示,那这个故障就是致命的,需要返厂维修了。可以给明电的售后服务打电话寻求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