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今天拆了一套伺服与pLC,中间有块板,不明白做什么用,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这是拆吗   新的啊

楼主:
拆的,取下做别的工程

楼主:
那块绿色小板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板。

网友C:
小板,下输入,上输出。
有光电耦合器,有功率三极管,是输出的驱动板,作用类似与中间继电器的中间放大与信号转换功能。

网友D:
输出放大板而已;

网友E:
输出放大隔离应用的

网友D:
除放大隔离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PNP/NPN的转换;

网友F:
小四角零件是光耦  大的是mos管或三极管, 电路版起隔离放大作用。  也可以叫放大板,固态继电器

网友G:
ZCMY 版主有料!
你的本本是哪个型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ZCMY 版主有料!
你的本本是哪个型号啊?
注意力竟然不放在楼主的问题上。
估计是宏碁47XX系列,我的是4741系列。

网友D:
不是让你看本本,是看键盘上的放大板;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看板子时候看见 acer 了
和我的很相似
我的是575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放大隔离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PNP/NPN的转换;
能详细点吗,如何转换pNp,NpN?

网友H:
输入输出隔离

网友I:
应该是型号放大板  带载能力加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除放大隔离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PNP/NPN的转换;
作用应该和继电器性质差不多吧

网友D:
呵呵;晶体管输出的PLC当然也可以带DC24V的继电器再带负载;
但继电器的动作响应要慢的多,不适合动作频繁的情况,而且寿命有限;
这个放大板也是只能接直流的负载,但电流比较大,一般可以达到3A,而PLC上的晶体管一般是0.3~0.5A的;

网友K:
还没用过这种板

网友L:
接口板,转接信号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定货时注明一下就行了;
输出有NPN型及PNP型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D:
版主这个一般适用于那种场合啊,我以前这是听说过,没有见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定货时注明一下就行了;
输出有NPN型及PNP型的;
谢谢版主,再问,这种板支持100kHz么?

网友N:
输出隔离,固态继电器

网友O:
是块扩展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定货时注明一下就行了;
输出有NPN型及PNP型的;
谢谢版主,再问,这种板支持100kHz么?
呵呵;你PLC上除了带脉冲输出的2个或4个输出点外,其它输出点能达到100KHZ ?

网友P:
plc放大板。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定货时注明一下就行了;
输出有NPN型及PNP型的;
谢谢版主,再问,这种板支持100kHz么?
呵呵;你PLC上除了带脉冲输出的2个或4个输出点外,其它输出点能达到100KHZ ?
如果控制伺服呢?如何解决。

网友R:
输出驱动板,信号放大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