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这几天被一条生产线的不知不觉就停机搞晕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分钟就停4次5次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小时都没啥事。烦烦烦啊!PLC是日本三菱64MR-001的,没有触摸屏,都是控制按钮的,经过仔细分析无非也就是连锁保护那里出现故障了,可是经过一番更换也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A:
也可能plc时间太久了或者不是正品的。看看干扰信号之类的

网友B:
停机故障现象是什么?
是不是被误导或者钻牛角尖了?、

网友C:
可以考虑,是否停机的传感器或者按钮开关的导线问题,有时候并不是传感器或者开关本身,而是信号传送的导线接触不良或者质量差劲导致的,更换线路。

网友D:
检查Plc的输入端,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E:
先找到问题出在哪;

网友F:
急停回路看看啊

网友G:
停机时看看PLC的输入指示灯,看看是哪个该有的信号输入没过来,或者不该来的来了

网友H:
停机时驱动器有木有报警之类的

网友I:
无规律的自动停机,你将联锁及保护回路都已检查更换,故障依旧。个人认为应该检查下电源供电回路。仅供参考

网友J:
停机故障现象是什么?

  是 PLC 停车 STOP ? 还是你的设备运行状态动作停在某一个动作不动 ?

网友K:
把所有接线端往出拉试试看,会不会拉掉。

网友L:
可以看看是否有停止信号来到plc,找到源头在说

网友M:
有点像端子线松了

网友N:
这个问题很纠结的我们也有时候也出现这问题大不了重新关机再重

网友O:
线路的问比较大,一般PLC坏的可能很小,你要看是怎么个停机,在去吧不重要的一个个的短接保护看看。。。。

网友P:
生产线的控制系统有没有状态显示?在停机时,看看显示器上的状态显示什么,然后再作分析。一般生产线的控制系统应该有完备的状态查询功能,否则出了问题怎么查找问题呢?

停机是正常状态?还是非正常状态,要有一个确认。对于无故的正常状态停机,那就检查运行命令是不是不可靠了?非正常停机状态一般都指向很明确的,去查他的故障信息表。总之。先确认问题的方向,再去说解决方案。

网友Q:
可以用上位机把几个点位做监控,画出信号实时 曲线

只要一停机就能看到哪个信号出问题

网友R:
先检查下线是否松了 有程序的话可以监测下PLC的停机因素

网友S:
如果PLC停机时候有显示错误的基本就是24V的负载问题,估计线有破损,没有聚可能是你的停车回路问题,不复杂的

网友T:
先把问题现象统计一下,再一一排除分析,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U:
这种阮故障确实不好处理,尤其是传感器虚接等问题,震动大就闪烁一下,造成你无法查找。大家说的借助程序监控曲线是好主意。

网友V:
加个辅助程序监控看看。

网友W:
我遇到一次的故障是不规律的停机,并黄色指示灯亮起,先拆掉暂停按钮的线,依旧,最后听操作工说脚踏的急停开关不太灵光,才将设备修好,原本会提示急停开关已按下

网友X:
没有触摸屏,那就监控程序好了,

网友Y:
不知不觉就停机?PLC的电没停吧?

网友Z:
多观察,看是什么停止

网友AA:
先排除plc的可能原因,借助程序查外部信号。
遇到过干扰停机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停机故障现象是什么?

  是 PLC 停车 STOP ? 还是你的设备运行状态动作停在某一个动作不动 ?
不是PLC停车,是设备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生产线的控制系统有没有状态显示?在停机时,看看显示器上的状态显示什么,然后再作分析。一般生产线的控制系统应该有完备的状态查询功能,否则出了问题怎么查找问题呢?

停机是正常状态?还是非正常状态,要有一个确认。对于无故的正常状态停机,那就检查运行命令是不是不可靠了?非正常停机状态一般都指向很明确的,去查他的故障信息表。总之。先确认问题的方向,再去说解决方案。
没有显示器的!没有故障信息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线路的问比较大,一般PLC坏的可能很小,你要看是怎么个停机,在去吧不重要的一个个的短接保护看看。。。。
谢谢了,他们再生产的时候按照您说的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点像端子线松了
查了很多接线端子,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问题很纠结的我们也有时候也出现这问题大不了重新关机再重
不用关机,直接就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规律的自动停机,你将联锁及保护回路都已检查更换,故障依旧。个人认为应该检查下电源供电回路。仅供参考
24V电源已经换过了!

网友AB:
用笔记本连plc监控!也可以把怀疑的逐条验证!比如加计数 或者强制短接相关条件

网友AC:
PLC坏的话,就不是一个点的 问题了。所以基本怀疑还是在线路这里

网友AD:
仔细监控和分析 故障停机时候的状态 ,虽然很难监控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仔细监控和分析 故障停机时候的状态 ,虽然很难监控到。
有的时候观察很长时间没有故障,有的时候一分钟出现停机好几次!

网友AE:
可能是接近开关接触不良所致,可以在程序给转换状态的接近开关加个延时消抖。

网友AF:
请楼主把故障描述清楚

网友P:
回复 楼主:
那就悲剧了,一个生产线的设备,居然不采取监控功能,这个线做的水平不高吧。也是不能停的线,监控功能也应该强大,这样可以快速的发现和排查事故隐患的。提高设备的可靠运行。

网友AG:
我们的流水线有过这样的情况,看一下感应开关,小型继电器,一般是信号不良

网友A:
几年前遇到过一次欧姆龙的plc,也是有瞬间停机现象。后来发现是一个按钮,有瞬间通的问题。把按钮的线拆了没有问题了。

网友AH:
得先查明故障的现象是不是有规律,程序执行的话是循环顺控的,它的每一步都会有判断条件的!

网友AI:
这种不好查找的故障,最好用电脑监控一下程序,找出问题点才好对病下药。

网友AJ:
用电脑监控一下

网友AK:
软故障头疼啊。生产线有的是干扰问题也会出现,我觉得如果可能先把故障分为几段来看。

网友S:
有些线不能监控是存在的,今天修一台锅炉显示燃烧器故障,不能复位,控制器是西门家的1.322,检测了外部的保护都没问题,初步判断是控制器问题,换新还是没解决,连底座也换了还是没搞定,几十条线的拆装,在锅炉上高了几个小时还是用回原来的底座开机竟然有正常了,这个潮湿的天气是有点烦

网友AL:
回顾一下发生故障之前是否动过哪里?开关更换了哪个?确认一下是否接错线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仔细监控和分析 故障停机时候的状态 ,虽然很难监控到。
有的时候观察很长时间没有故障,有的时候一分钟出现停机好几次!

故障停机时的状态一点儿都提取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仔细监控和分析 故障停机时候的状态 ,虽然很难监控到。
有的时候观察很长时间没有故障,有的时候一分钟出现停机好几次!

故障停机时的状态一点儿都提取不到?
是的!有的时候在现场观察好久也没有故障,走了以后就出现了!

网友AM:
接触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AN:
检查活动部位,一般都是开关或接线端的问题。电源也检查下。觉得你可以加个触摸屏,简单又不难,提个合理化建议,申请点钱改了。维修操作都方便。

网友AO:
这样要在现场仔细观察,抓取停机时的细节,结合控制原理来找出问题点。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经济不景气,那个车间一直停产,还没有观察到具体情况!

网友AP(2017-05-01):
我建议用电脑监控plc,注意急停,联机互锁信号点的状态。如果能用触摸屏上做监控画面更直观,有故障报警会保留在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