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2987的原理图怎么分析呢????非常感谢,比较急

楼主(2017-03-18):
(无正文)

网友A:
中间都是逻辑电路按逻辑关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大概讲解一下,我自己推理了下,不知道正确不

楼主:
运放的作用我还是搞不懂,有大神能解释下吗

网友B:
这里是电压比较器,不是普通运放.

网友C:
要搞清楚,就要弄清控制核心部件,就是RS触发器,去学习一下RS触发器的真值表。
正常开通时的逻辑应该是R,Q低电平,才能是上面的三输入与门开通。
电流在正常范围时(1R的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比较器输出低电平,S也是低电平,电流大到检测阈值时,比较器输出瞬态高电平脉冲,触发RS触发器翻转,Q高电平,输出被关断;Q信号的另一路到或门是故障FAULT输出。
要使驱动器复位正常工作OE/R输入一个低电平来复位,OE/R高电平就是使能,复位后持续是低电平是不会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一个疑问望你能够解答一下,就是那个在圆圈里面的箭头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请问比较器上哪边是参考电压,那个是比较电压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我感觉像电流比较器多点???

网友C:
圆圈内一个箭头是恒流源的符号,和电阻构成比较器的基准,对比的是输出三极管集电极上连接的1R电阻。
由于测量的是电流,公共端是VS,所以必须用恒流源,这样外部电压的波动不影响电流测量,比较器上面最终比较的还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同时十分羡慕你如此知识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