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西门子cpu319故障,所有状态灯常亮。应该是CPU坏了,现在西门子产品升级,用318-3EL01-0AB0代替318-3EL00-0AB0,可以直接替换吗?还是要做硬件配置替代,重新下载?有MMC卡,直接替代后插上原卡就可以使用了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 卡是什么卡 ? 早期的 318 使用有二种卡,一种是扩展卡一种是记忆卡

  还有319 替换成 318 ? 还是 318 的二个型号替换 ?

  同型号318 替换的话硬件更改一下就可以的,还有如是记忆卡的话直接使用,如是扩展卡可能需在下载硬件组态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