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银DD马达

楼主(2017-03-18):
谁有使用上银的DD马达的经验,能够分享一下,因为位使用DD马达,计划像伺服电机一样控制 ,不知是否可行,求指教

网友A:
你要确定下控制它需要什么信号去,有的是通过脉冲控制的,可以像伺服一样控制。

网友B:
度娘查询了一下,上银dd马达,其实就是力矩伺服驱动系统,感觉跟普通的伺服驱动器都是差不多的,都要使用伺服驱动器来驱动伺服马达的运转。
至于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控制,要看你怎么选型上银dd马达的驱动系统,伺服驱动器上面拥有什么样的控制端口,比如脉冲信号输入端口,或者总线通讯控制端口。

网友C:
只要符合马达的驱动条件及你所要达到的控制目的,至于你采用什么方式控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