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型PLC

楼主(2017-03-18):
晶体管输出的PLC(Fx3u-48mt)如果要控制交流继电器进而控制三相异步电机(小功率)加装中间继电器是用触电的还是固态的呢?

网友A:
先加DC24V继电器;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PLC仅能直接驱动直流小功率的负载。

网友C:
如果要控制交流“继电器”进而控制三相异步电机,不是“继电器”,是交流“接触器”。

请安装中间继电器,再通过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的电源供应。

网友D:
PLC输出接DC24V中继,中继再控制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启动停止。

网友E:
控制接触器的线圈,PLC输出县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或SSR固态继电器,然后再由中间继电器或SSR固态继电器去驱动主电路的接触器线圈。

如果资金允许,我喜欢SSR固态继电器做PLC输出驱动。原因很简单,SSR的输入时光敏二极管,驱动电流很小,而且输出是无触点的过零触发,对接触器的动作引起的控制电路扰动很小。

网友F:
触点的就行了

网友G:
MT的不能直接驱动交流负载

网友H:
建议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I:
控制一个24V 4P的中间继电器就好了,不用转来转去的 嘎嘎

网友J:
我们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K:
简单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使马达运转

网友L:
加一个DC24V小继电器再接交流接触器

网友M:
个人认为是中间继电器后面再加交流接触器

网友N:
先用小中继隔离

网友O:
  要加中继的   不能直接输出负载

网友P(2018-07-10):
晶体管输出的PLC如果要控制三相电机,建议使用接触器,而不用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或者可以是晶体管输出带动继电器,继电器带动接触器,接触器再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