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AB间输送带电机装有一只编码器,X0处有一光电开关,想达到的效果就是记录每个工件的位置,工件数量最多为60个,哪位大侠指点下思路。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你是需要记录有多少工件有 AB 之间的传送带吗,还是记录工作在 A  B 之间的位置 ?

网友B:
使用先入先出指令进行记录个数和对应的编码器脉冲数就可以了,欢迎多交流,www.endhiran.cn

网友C:
没必要清零,你可在B点再安装一只光电开关,经过A点+1,不管是哪一个工件,只要到B点,就减1,你只管计算A、B之间一共有多少个工件就行了。

网友D:
没有看清楚你究竟什么意思,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E:
你是要知道a b之间有多少个工件吗?  可以在进a点就加1到b电就减1

网友F:
楼主何不换个思路呢,流程上最多60个工件,可以考虑将D0从第101个工件开始再次计数。
做一个除法运算,得到余数,进行比较,循环计算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记录所有工件从A开始的位置,工件数量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你Q多少?详细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B点没有光电,靠的是A点计算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侠,你Q多少?详细请教一下

网友C:
虽然A、B间的距离可知且固定不变,仅靠计算输送带的速度,来间接的计算A点的工件是否到达B点,存在误差,况且还未考虑意外停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靠速度,是靠编码器计算从A开始的移动距离

网友G:
编码器分辨率多少?还有从A到B电机需要转多少圈?还有编码器是绝对还是增量式的?

网友H:
没看出来这样做有什么用?

网友I:
用32位D吧,

物品每次经过a时记下编码器的值(初值),
物品离开a后,用编码器当前值减去 初值就是物品的位置。

每次a触发时计数一次用来作为变址计算

网友J:
AB之间最多能有多少个工件,就在程序中做多少个缓冲区,实时计算每个缓冲区距A点的距离即可

网友K:
可不可以这样:先计算出皮带转半圈编码器的脉冲数,然后皮带每转半圈把高速计数器复位一次。这样就相当于给皮带规定了一个原点和划上刻度了。
这样就和钟表一样,走半圈就是半天,两圈就是一天。只要走过半圈工件就肯定出皮带了。只要知道工件上皮带时的脉冲数就知道工件的位置和有没有下皮带。

具体到工程,把皮带从A走到B作为一个计数周期。

网友L:
有点不好理解,是想通过光电加编码器来计算物体的距离,只有一个光电在A点,触发就开始计脉冲数,到了B点就要清零,B点没有光电,也就只能通过已知A点到B点的总脉冲数,比较大于总脉冲数就清零。
其实思路明应该不难的,
用变址寄存器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