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栅怎么接法

楼主(2017-03-18):
各位大哥,我现在安全光栅输出的是NPN行,现在想接单亚威冲床上面,应该接0v电压,想知道它的那个冲床商有位置吗

网友A:
可能需要电钻打孔固定光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的输出点是NPN怎么接到它的冲床输出上

网友B:
一般的冲床都会预留一个接安全光栅的点,不过要注意电平。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接在暂停上。

网友C:
实在不行你中间加个继电器过度下呗

网友D:
呵呵;不行就加个DC24V继电器;

网友E:
我们厂好冲床都安装了光栅,

网友F:
没有图纸吗?预留位置了,图纸上就应该有标示的

网友G:
加一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H:
加个小继电器,NPN PNP 通吃

网友I:
数控冲床?

网友J:
先接到中间继电器再转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