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我用一台变频器带三台电机启动,只有一台变频运行,其余两台工频运行或者不运行,测定压力后经过plc pid运算后输出给变频器,如果压力过大减泵时,需要把变频器的频率输入零,从0hz开始变频启动?还是直接用pid运算后的值输入电机让电机启动?

楼主:
求教大神们plc pid的值可以直接通过da模块送给变频器,让电机变频启动吗?怎么处理pid的值?

网友A:
加泵是时要把PID值降低,不然压力会过冲。
减泵时可不做处理,让系统自动调节。
我感觉一用一备最稳定,不建议多泵并联

楼主:
明白了,如果带多台pid运算输入值用电机转速还是水压呢?
带单台的话每台输入pid的值都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如果带多台pid运算输入值用电机转速还是水压呢?
带单台的话每台输入pid的值都一样吗?
肯定是压力了,不然怎么恒压

网友B:
有专用水泵控制器,比PLC简单方便.

网友C:
增泵时把变频泵频率降低,减泵时把变频泵频率提高!

网友D:
如图示,楼主的问题有专门的变频器控制。图示的是西门子的产品,别的品牌也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