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pid运算问题

楼主(2017-03-18):
用一台变频器带三台电机启动,只有一台变频运行,其余两台工频运行或者不运行,测定压力后经过plc pid运算后输出给变频器,如果压力过大减泵时,需要把变频器的频率输入零,从0hz开始变频启动?还是直接用pid运算后的值输入电机让电机启动?

网友A:
分好几种情况:1:开一台工频酒达到要求;2:一台工频嫌大,就开一台变频;一台工频嫌小,就再加一台变频就行3:再加一台变频还不够,就开两台工频,两天工频还不够,再加一台变频。。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