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器外壳已烧出一个洞,却还正常工作!?

楼主(2017-03-18):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
在检查设备的过程中,无意发现设备上的一个相序保护器外壳已有一个烧熔的洞。但是此相序保护器却还正常使用,对
设备全面检查发现,相序保护器的同一位置有被烧出洞的有两台!同一位置外壳有被高温烤到变形的有两台!
拆开相序保护器后发现电路板的一角已发黑了,上面的4个二极管和2个电阻都有不同程度的熏黑状态。
把4个二极管剪下进行检查,发现一个已反向击穿,一个已内部开路。现在可以判断是内部的二极管元件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发面呢?谢谢。

网友A:
缺相还能检测得出来吗

网友B:
这个设计有问题,电阻发热导致的

网友C:
感觉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D:
都坏这样了,是不是有人把相序保护器的连锁点给封上了??

网友E:
看来是偷工减料了,电阻功率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电源入口的整流桥是由2个IN5367B和2个IN4007组成的。检查发现1个IN5367B反向击穿。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看了下整流桥的2个二极管是稳压管IN5367B 2个是IN007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发现有一个稳压二极管IN5367B已反向击穿。

网友F:
所说“正常工作”,未知是指器件还能起到保护作用,还是仅指没有退出运行。

网友G:
带病工作,及时处理,马虎不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未退出运行。保护器是给PLC信号的,PLC未出现报警。

网友H:
   若保护器给PLC输送的是常闭点,当保护器故障时PLC也不会显示故障。既然整流二极管都击穿了,何谈保护器能正常工作呢?保护器有通病就说明这个保护器设计有缺陷。

网友I:
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J:
还能工作,换个吧

网友K:
是一个开关信号还是什么信号到PLC?

网友L:
要是发现有问题的配件我一般第一时间换了,不然到时问题只会更大

网友M:
人为调相一下还会起作用吗?

网友N:
保护失效但是触电还是闭合的

网友O:
瑞士佳乐的货,之前公司用过,一直都不错,找供应商发回原厂检测一下。

网友P:
质量有问题。

网友Q:
设计问题吧。

网友R:
换新的吧!应该和外部没关系!就是相序保护器的问题!这东西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