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公司里的一台加热设备,AC380V加热管电源十天半个月就烧断,一般都在压线端子后面一点点烧断掉,用钩表测出来三相电流在13.18.20左右。以前用的是2.5平方的耐高温铜线(白色的那种,外皮好像玻璃丝的,手摸上去有点痒)现在换成4平方的了,效果反而更差了。(之前换线的时候用耐高温胶带把线整个包裹了一下,前段时间怀疑是散热的问题就把胶带全部撤掉了,效果稍稍好了一点)剥开拆下来的线,里面都变成黑色的了。现在好困惑,是线散热不好还是,是线的问题质量有问题吗?还有一个点,因为加热棒需要升降,三相线是穿进一个金属软管里面的,大约有半米的样子。不知道有么有影响

网友A:
有可能是散热不好 用小铜棒把接线端子加长  在外面接线!当然线质量不好也会导致。

网友B:
建议你用云母外皮高温线,留足够的长度

网友C:
散热不好,电线导电能力降低,超负荷工作,老化的特别快,选择单线耐高温,不要用三心带皮的电缆线!

网友D:
线缆铜芯都黑了,属于过热了。1楼的主意挺好。还是要用买耐高温线缆。要不然,温度高,还会发生过热现象!

楼主:
有这个计划,现在用的我查了下是硅橡胶高温线,最大温度300度,云母的好点能到500

网友E:
   楼主后换的线是不是铜包铝的线,若是全铜的线4平方的一定会比2.5平方的带载能力更强。20A的电流并不大,用4平方的铜线绰绰有余,是不是你的工作环境温度也高?还是要选耐温高的线。线合适了穿到金属软管里使用不会有问题的,不过线皮最好厚点,软管不要太细,接口防护要做好。

网友F:
接头温度高容易氧化,接头一般加瓷管散热。

网友G:
还是发热导致的,线鼻子没有做好导致发热....

网友H:
烧黑了那就是温度过高了,改用耐高温线就可以了。

网友I:
过热啊!线是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测量了下,端子附件的温度在270度左右,已经决定更换云母高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兄台你好,请问如何鉴定是不是铜包铝的线?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小刀刮一刮,内部出现银色,就是铜包铝的,现在市场上这种线或这种线生产的产品较多。

网友E:
  如果此处电缆是固定敷设的话,我建议不仅仅将其更换为耐温电缆,最好改为单芯铜电缆,这样不易氧化。

网友J:
线质量不好.

网友K:
接线工艺改进加材料换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市场上有么有单芯的耐高温铜线?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用镀镍铜芯,还是单纯铜芯线的。那个更好点

楼主:
大家帮忙选一个

网友L:
回复 楼主:
  鉴定是不是铜包铝线的方法很简单  看线的截面就知道了  或者用刀片把线的表面刮掉一些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M:
1 国标4平方的线
2 不要绞在一起
3 接线端子压牢固

网友N:
这个问题不是更换线就能解决的,要看场实际情况。

网友N:
我们公司就生产高温导,但如果单从导线想把问题解决,可能困难。

网友O:
是高温线吗

网友P:
三相好像不平衡,再加上散热不好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公司里的一台加热设备,AC380V加热管电源十天半个月就烧断,一般都在压线端子后面一点点烧断掉,用钩表测出来三相电流在13.18.20左右。以前用的是2.5平方的耐高温铜线(白色的那种,外皮好像玻璃丝的,手摸上去有点痒)现在换成4平方的了,效果反而更差了。(之前换线的时候用耐高温胶带把线整个包裹了一下,前段时间怀疑是散热的问题就把胶带全部撤掉了,效果稍稍好了一点)剥开拆下来的线,里面都变成黑色的了。现在好困惑,是线散热不好还是,是线的问题质量有问题吗?还有一个点,因为加热棒需要升降,三相线是穿进一个金属软管里面的,大约有半米的样子。不知道有么有影响
是不是和电流不平衡有关

网友R:
接触电阻大、比如线没压紧;载流量过大等原因

网友S:
我也认为是接触电阻大!端子处理还要想办法加强一下

网友T:
接线端子换大一些的,导线用耐高温的!

网友U:
楼主,一定要换成高温线,大电流端子,接线牢固 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