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本人原来接触欧姆龙PLC较多,近来在学习三菱。在学习中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我看得不够仔细还是怎么回事。欧姆龙的PLC中,MOV指令可以把D区的数据传送到W通用寄存器区,但三菱的为什么D区数据不能传送到M通用寄存器区?或者是我错了,如果能应该怎么用?如果我想用M区寄存器或者直接用输出点来反映D区数据,应该怎么办?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三菱的为什么D区数据不能传送到M通用寄存器区?

可以啊,MOV D0 K4M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为什么D区数据不能传送到M通用寄存器区?

可以啊,MOV D0 K4M0,

网友C:
呵呵;二个的用法不同;
三菱M属于中间继电器,可以16位组成一个寄存器,如M100~M115,表示方法为K4M100;
在指令中,MOV K4M100  D100  或MOV D100 K4M100 都是可以的;

楼主:
OK,我明白了,欧姆龙中,比如D0,是16位的,W0也是16位的,所以可以传送,但三菱中,D0,16位,但M0却是1位的,所以是我理解有误区,真是谢谢各位了,感觉欧姆龙与三菱区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我明白了,欧姆龙中,比如D0,是16位的,W0也是16位的,所以可以传送,但三菱中,D0,16位,但M0却是1位的,所以是我理解有误区,真是谢谢各位了,感觉欧姆龙与三菱区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D:
如果你是FX3U等的,还可以直接拿寄存器中的某一个位来使用,比如  D0.0   D0.1

网友E:
楼主我感觉欧姆龙的PLC还好,等你用了松下PLC你就知道有多反人类了!

网友F(2017-06-23):
这就是字(WORD)元件和位(BIT)的应用区别了,欧姆龙和西门子类似,三菱就有些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