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7-03-18):
施耐德ATV12H变频器会运转.但不能淍速故障.是何因.请高手指点.电位器我测试也是好的.因旋转有阻值变化,听操作工说车间副主管曾去拔动过变频器面板几下次,是否有设置的改动所引起

网友A:
呵呵;参数动了;
检查下频率给定的参数值;

网友B:
就是,电位器旋转有阻值变化还得看端子接线是否正确,确定接线正确和模拟电压正常,然后再看看参数是否设置了内部给定频率

网友C:
你看下频率给定方式。

网友D:
这个先查相关参数啊!下载一本手册啊先

网友E:
参数设置变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能否教授几下操作方法一步二步丶...

网友A:
FrH对应的选项进去看设置是什么;

网友A:
你这说明书不太对;
正确的显示是FrI ,不是FrH;

网友F:
看看反馈有没有电压变化,0-10伏。。如果有,在检查参数,如果没有,就检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