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太阳能市电互补控制器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7-03-18):
为什么把开关电源拆下来接单相电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发现一个电阻烧了!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V+和V_是通的!这是为什么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说明你接的电源电压等级不对,应该是电压高啦...你要看看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电压。

网友B:
估计电压搞错了吧

网友C:
呵呵;铭牌没看就乱接的?

网友D:
是明伟的吗

网友E:
应该是电压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