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选线行吗?

楼主(2017-03-19):
   一个贵族学校小学校其中一栋楼一共4层楼,电源来电是4X120mm2。

    一、二楼各5建课室和办公室,三四楼是宿舍,都配置空调等。

   我准备每层楼配置一个分电箱,100AX12位双门;主线3X35mm2+1X16+1X16。不知可否?

   但是细细想想好像不太妥当,因为几乎都是单相用电器,我想零线选16的恐怕会有隐患,你觉得呢?

网友A:
是新建校舍么,之前有无施工图纸;或者是改建的,但也应有个图纸。

网友B:
如果3相负荷分配得当平衡,零线电流非常小。

网友C:
零线选大些,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平衡。

网友D:
那就选4*35的

网友E:
零线最少也要和相线一样吧

网友F:
建议零线选大点的,最少和相线一样,如果零线太细,有可能出现三相用电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被烧断,出现断零,那样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电器烧坏,得不偿失

网友G:
贵族学校小学校,当然用贵一点的线。安全比较重要。
零线与相线一样粗。

网友H:
25平方,就够了吧。你预算下每层总负荷

网友I:
零线能不能这么抠啊!就不能与火线一样大吗?

网友J:
学校楼一般都是单相电器多,采用三相380V供电就要尽可能将负荷平均分配到每一相上,选择电线大小要根据每层楼的负荷来计算,单相220每千瓦4.5A,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单相零线电流与火线电流是一样大的,所以零线线经不能小。插座必须接地,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K:
用4*35就行,没有问题

网友L:
你必须先搞清楚总负荷是多少,然后再来确认线径,零线比火线小一号就可以。

网友M:
三相负荷分配均匀,三相火线用35mm2配16mm2零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对呀,每层楼的负荷是多少?总负荷是多少?这个要有数据才好。不能只看进线的电缆截面,是几楼里的负载都有多少?同时工作的负载都有多少?这些都是要提前有一个预算。然后才是选择电缆线和每层的进线配电箱。

网友O:
零线是有点细,都是单项的。给零线加大免得不够用。

网友P:
没有负荷参数,无法给出意见。

35的相线16的零线不符合规范要求,更不符合安全要求。

按规定,零线截面积不得小于相线截面积的50%。

网友Q:
三相平衡就没有问题 不放心零线选大一号

网友R:
不要省那钱,建议你零线和相线一样大

网友S:
得看总负荷是多少,根据负荷在确定进线大小。

网友T:
三相供电。2相负荷。零线应和相线截面相同。

网友U:
用电主要负荷是空调,所以要先算各层空调总容量,然后记得N线要和相线一样大

网友V:
选配4X35+1X16

网友W:
基本都是单相负荷,负荷分配的即便均匀零线的电流也会大于相线,故个人认为零线线径应大于相线。

网友X:
可以小一级25mm2

网友Y:
回复 网友W:
三相平衡的话,零线电流是很小的,怎么可能大于相线电流呢

只要三相分配均匀,因为是单相用电,所以就会出现一相最大用电的特殊情况,虽然几率很小,但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零线还是选用和相线一样大的线径才是安全的。

网友Z:
呵呵,如果能够确保单相220V供电电源,负载能够平均分配到三相里面,并且负载永远保持一致性,零线的电流可以计算为0。
不为什么,因为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

网友AA:
三相分配均匀,完全可以。

网友AB:
贵族学校不差钱直接买4x35得

网友AC:
零线和相线应该选择相同的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