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无缘无故会停最近有点频繁。没报警

楼主(2017-03-19):
泵无缘无故会停最近有点频繁。没报警。程序没看出来毛病。。大神,哪个看出来,指导下小弟

网友A:
两台泵同时停,还是其中一台。
可监测有关信号,看是否与停泵有关;可判别是控制电路的问题,还是电源或信号等的问题。

网友B:
排查下线路,怀疑有虚接现象

网友C:
添加点程序,对X32、X37和M10的动作计数,停机时看看谁动作异常

网友D:
2台都停感觉就是X32吧,线路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虚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X32只是外部切换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如果只有这些程序的话,应该是外部故障。比如控制线松动、按钮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控制线路接线端子处有松动。

网友F:
查一查过载保护及接线。

网友G:
控制线是不是有松动的地方?
我前段时间就遇到了空压机控制线松动
导致启动时故障停机!

网友H:
是不是停止按钮的线虚接了。

网友I:
检查接线端子是否有松动

网友J:
参考3楼建议,做个小程序检测一下。

网友K:
从程序上看,应该是接的控制线路出问题了,好好排查一下!

网友L:
回复 网友F:
好好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M:
检查控制线路有无虚接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N:
然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O:
排查一下控制线路.

网友P:
是不是那接线有问题了。

网友Q: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外部接线端子与控制按钮接线接触多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