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电动机能耗制动控制电路有多种,分别介绍如下,给后来者一个学习的机会,也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同行和朋友的大力支持。谢谢!
   能耗制动又称为动能制动。它是把异步电机的定子绕组从交流电源上切断,并把它的两个接线端立即接到直流电源上,直流电流在定子绕组中产生一个静止磁场。由于机械惯性,转子仍在转动,于是转子绕组中感生电动势,并产生感应电流,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其电磁转矩与转子旋转方向相反,起到制动作用。

楼主:
能耗制动控制电路-1

楼主:
上图系从用于汽车发动机缸套加工的M4215简易珩磨机电气控制原理简化而来,其特点如下:
1.  能耗制动电源由直流24V成套电源U加一组24V的隔镍电池GB组成,利用隔镍电池能提供瞬时大电流的安时特性实现电机的能耗制动,减少直流24V成套电源的容量。隔镍电池的容量可以选在电机电枢的直流电阻x电机的额定电流x5倍,宗旨是让其有连续两到三次的放电容量,以避免隔镍电池还未能充电,电机又需要制动。
2.  根据需要调整电阻R,从而调整制动电流,即制动强度,虽然强度越大停止得越快,但影响机械寿命,多加注意。
3. 揿SB1,电机全压启动。
4. 揿SB0。SB0的常闭触点断开KM1,电机脱离电源,电机处于自由停车;SB0的常开触点接通断电延时继电器KT,其延时断开触点接通交流接触器KM2,电机进入能耗制动状态到停止。KT时间到,断开交流接触器KM2,断开直流电源。KT的延时值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或现场整定。
5.  KM1、KM2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以策安全。
6. 还设置有KM1和KM2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
7.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楼主:
能耗制动控制电路-2

网友A:
现在大多利用变频器直流制动。

楼主:
整个控制理念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3楼电路系从用于柴油发动机如拖拉机甚至重型坦克上缸套加工的M4220珩磨机电气控制原理简化而来,其特点如下:
1.  本例图示380V半波整流时的输出电压,应为:380*0.45=171V,可用电阻R调整限制输出的电流,其值越高制动停止得越快,但更加强烈,影响机械寿命。
2. 揿SB1,电机全压启动。
3. 揿SB0,电机脱离电源,同时接通得电延时继电器KT和交流接触器KM2,电机进入能耗制动状态到停止。KT时间到断开自锁回路而失电,KM2也失电。KT的延时值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或现场整定。
4.  KM1、KM2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以策安全。
5. 设置KM1和KM2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
6. 用一个指示灯显示电机的正常运行。
7.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楼主:
能耗制动控制电路-3

楼主:
#7楼电路图说明:

1. 图示采用220V半波整流作为直流电源,其输出电压应为:220*0.45=99V。可用电阻R调整限制制动电流,其值越高制动停止得越快,但更加强烈,影响机械寿命。
2. 揿SB1,电机全压启动。
3. 揿SB0,电机脱离电源,同时接通得电延时继电器KT和交流接触器KM2,电机进入能耗制动状态到停止。KT时间到断开,其自锁回路,KM2也失电,断开直流电源。KT延时值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或现场整定。
4.  KM1、KM2可以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视电路的重要性而定。
5. 设置KM1和KM2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
6. 用一个指示灯显示电机的正常运行。
7.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楼主:
能耗制动控制电路-4

楼主:
#9楼电路图说明:

综合正-反转全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反接制动电路和能耗制动电路各电路的原理得本电路,具备原来电路的一些功能和注意事宜。这里的能耗制动是为跳过反接制动,在反向启动之前让电机快速停止再接入反向电源而启动,以减少启动电流对电机发热的影响和对电网的冲击。
电路图的特点是:
1. 第一次揿SB1(或SB2),电机作正常的正向(或反向)全压启动。
2. 再揿SB2(或SB1),则因为存在电路的转接,用KA2(或KA1)一方面记忆需要反向启动,另一方面配合速度继电器选择其反向接通的触点接通KM3,实现电机的能耗制动。
3. 当电机转速接近零时速度继电器的触点断开,KM3也断开从而断开直流电源,完成能耗制动,紧接着接通KM2(或KM1),实现电机的反向(或正向)启动。
4. 设置失电延时继电器KT,是为总停时让电机进入能耗制动状态,使其快速停止的,其延时值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或现场整定。
5. 能耗制动用的直流电源系单相半波整流,直流电压为220V*0.45=100V,用电阻R调节其制动强度,虽然强度越大停止得越快,但影响设备的机械寿命,应多加注意。
6. KM1、KM2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以策安全。
7. 设置KM1和KM2交流接触器之间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但采用的是各自增加失电延时头的延时闭合常闭触点,让其在KM3常闭触点断开之后接通,以避免发生能耗制动与正-反转启动两接触器之间的抢电。
8. 为安全也设置有KM3和KM1/KM2之间的电气互锁。
9. 用两个指示灯显示电机的正-反两个运行方向。
10.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楼主:
还有转子剩磁的感应电势能耗。

定子星接线-

定子角接线-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电路图,还有原理说明,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