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7-03-19):
有一个3P100A的空气断路器在合上一段时间以后。会自动跳闸。检查后发现是有一根火线松了。拧紧之后现象消除。想问一下大侠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不良,发热,电流大跳闸。

网友B:
线松的那一相发热严重,引起跳闸。如果运行时使用热成像仪拍照看看就明显了

网友C:
此现象造成三相电流不一样,所以跳闸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三相不平衡也会跳闸

网友C:
不平衡就会造成电流增大,空开具有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D:
空开是有热脱扣的,线没接紧发热使空开跳闸。你可百度一下空开的动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三相不平衡也会跳闸

不能!

楼主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接触不良引起端子发热,传导至热过载保护器件(双金属片)动作跳闸。

与三相是否平衡无关!

网友F:
发热肯定会跳热保护脱扣的

网友G:
线头发热电流增大。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事情吗

网友I:
接触不良开关跳闸保护只是少数,实际工作中看到的都是不跳闸的很多,平时工作细心很重要,大电流开关紧线有条件的都会安排第二个人去加固下是否拧紧

网友C:
开关跳闸的原因
  第一、开关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一些质量较差的开关(断路器),一旦使用时间长了,其脱口机构就会疲乏,时不时的会跳闸。这时,我们只好更换质量好的开关。
  第二、开关二次侧有短路现象。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也就是说,开关二次侧的电缆或设备有短路现象。电缆的相与相之间或相对地线之间有短路现象,或设备(主要是电机)存在短路或接地现象,导致合闸后,往往迅速跳闸。据统计,这在跳闸中几乎占了一半比例。我们常用绝缘摇表,或万用表来测量其短路情况。对于低压,可以使用0~500V的摇表,对于高压,可以使用0~2500V的摇表来测量。如果测量电缆的相与相之间,或相与地线之间存在导通的情况,就说明电缆的短路引起了跳闸。而电机要求打开接线盒,依次测量每一个线头对其他线头之间,及线头对地是否导通。正常情况下,六个抽头(线头)中,只有一对是导通的,即属于同一个绕组。若存在一对多导通,说明电机相间或相对地短路。对于电缆的短路,我们只能在发现短路处,重新做接头,做绝缘处理。而电机短路,相对就难处理了,只能更换新电机或重新修复绕组了。
  第三、开关的二次侧存在虚接现象
  开关的二次侧存在虚接现象,导致电流增大,超过了开关的整定值而引起跳闸。这个现象也很普遍。开关的二次侧其某一点接线太虚,不可靠,使得电流急剧变大。从下面的公式可以看出,
  因 Q=I2Rt (1-1)
  R=L/S (1-2)
  P=√3UICOSФη (1-3)
  其中 Q-----发热量,单位瓦,(W);
  I------经过的电流,单位为安培,(A);
  R-----电阻,单位为欧姆,(Ω);
  S----接触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P----功率,单位为瓦(W)
  由于虚接,使得电阻变大,导致电流变大,从而使得电压降低,(因设备要维持其恒定功率,电流变大,电压只好降低了)。我们可以使用合格的电流钳形表测量,发现运行电流超出额定值很大或正常运行电流很大,说明就是虚接引起的,应立即检查接线处,给予紧固。
  第四、电缆型号选择有问题。
  一般来说,电缆在长距离下,存在一定的压降,而这个压降是与功率的平方成正比的,与电缆本身的电阻成正比,与电压成反比的。下面公式是电缆压降的公式。
  P△=3I2R=P2R/(U2COSФ) (1-4)
  其中
  P△-----电阻损耗,单位为W(瓦);
  I------线电流,单位为A(安培);
  R------一条电缆的电阻,单位为Ω(欧姆);
  U----- -电缆的线电压,单位为伏特, (V);
  COSФ—设备的功率因数
  也就是说,电缆的截面积选的太小了,实际运行的电流已经超出了电缆本身最大运行电流。这样实际运行的电流就会增大很多,电压下降很多,电缆发烫,运行的电流超出了开关的额定电流值(或整定值),更有严重者,有时造成电缆内部相与相之间的短路,造成开关跳闸。
  我们可以直接用钳形表测量三相电缆的每一相电流值,如果所测得的运行电流值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或超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就会跳闸。
  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值,选出大一个到两个电流等级的电缆来供电,以减少电缆本身的电阻,减少压降。这也就是常见的“大设备使用小电缆”带来的直接的、负面的效果吧。所以,作为一位电工,正确选择电缆型号及截面积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它直接影响到生产、安全等各个方面。
  第五、电流继电器或速断继电器动作引起开关跳闸。
  第六、这在电磁开关线路中较常见,也就是说,开关的合闸线圈和跳闸线圈受到电流或速断继电器的控制。下面是电流继电器和速断继电器的原理图我们可以看出,只要三相回路中的任何一相回路KA1、KA2、或KA3动作,就会引起跳闸线圈Y2的动作,从而导致开关跳闸。
  定时限电流继电器保护回路展开图
  处理此问题的关键是查看信号牌显示的是电流继电器动作或者是速断继电器动作。若电流继电器动作,说明是线路中存在大电流,而大电流的出现又可分为好几种原因,要么是负荷增加或设备故障引起的大电流(如轴承吃劲、卡死等),要么是电缆接头处虚接或开关、接触器等触电接触不良引起的大电流,逐一进行分析,排除故障。
  而速断继电器动作主要是误动作或二次侧的短路电流所致。对于无动作,我们只需重新合闸一次,若发现不再继续动作,就是误动引起的。一般来说,误动作占的比例不大。若重合闸后,开关立即动作,跳闸,就一定是短路引起的,我们只能从短路的角度分析原因了。而短路引起的原因,前面已经做过分析,不再解释。
  第六、接地引起的跳闸。
  主要是电气设备的电源线与外壳或电机的绕组与外壳有接地现象,但直流工作搭铁接外壳除外,它属于工作需要的搭铁。因为电源线或绕组与设备外壳搭接或相连,实际上就构成了短路,从而引起跳闸。只要我们用绝缘摇表或万用表测量电源线或绕组与外壳是否导通,便可知道是否接地。若导通,说明接地。若电机接地,只能更换电机或重新缠绕定子绕组,由于绝缘降低引起的接地可以通过加热的方法提高定子的绝缘性能,再进行测量是否接地。而电源线的接地,则需要查找接地点,使之分开,便可解决问题。
  第七、还有其他隐蔽的原因间接导致开关跳闸。
  如设备的机械系统、液压系统,一旦出现问题,也可间接的影响到电气系统,以至于导致开关跳闸。例如,在使用空压机中,若调整的压力太高(超出了额定压力),就会出现电机超负荷工作,从而使得电流增大,导致热继电器动作,从而影响到跳闸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还好没有。就是有一组不加热。温度升的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了。不过我认为是发热引起的。

网友J:
接触不良  发热打火啊 很危险

网友K:
机构发热导致

网友K:
为什么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三、开关的二次侧存在虚接现象
  开关的二次侧存在虚接现象,导致电流增大,超过了开关的整定值而引起跳闸。这个现象也很普遍。开关的二次侧其某一点接线太虚,不可靠,使得电流急剧变大。从下面的公式可以看出,
  因 Q=I2Rt (1-1)
  R=L/S (1-2)
  P=√3UICOSФη (1-3)
  其中 Q-----发热量,单位瓦,(W);
  I------经过的电流,单位为安培,(A);
  R-----电阻,单位为欧姆,(Ω);
  S----接触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P----功率,单位为瓦(W)
  由于虚接,使得电阻变大,导致电流变大,从而使得电压降低,(因设备要维持其恒定功率,电流变大,电压只好降低了)。我们可以使用合格的电流钳形表测量,发现运行电流超出额定值很大或正常运行电流很大,说明就是虚接引起的,应立即检查接线处,给予紧固。

这一点不敢苟同!

虚接本身就会造成接触电阻增大,怎么会“导致电流增大”呢?这不是违反了欧姆定律吗?

正确的表述就是:接触电阻变大,通过的电流基本不变或者略为减少(具体多少与接触电阻大小有关),接触电阻变大致使发热增大。

发热温度通过金属导体传送至热过载脱扣器的双金属片使之变形,推动脱扣器动作。

网友C:
空气开关跳闸原因一般有四个:过载保护、电路短路保护、漏电保护、欠电 压保护,这四个原因都会造成空气开关跳闸

空气开关跳闸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空气开关电流整定值太低,负荷的功率大于空气开关的额定功率。例如柜式空调回路和电热水器回路的开关整定值都应为20A,而不是一般回路的16A(大功率的浴霸也是这样)。    2、负载的接头不太牢固,部分通过人工接线的电器,接头没有压紧。   3、线路中有短路现象,检查电器插头是否干燥。   4、线路老化漏电了,造成火线与零线短路或接地。

网友L:
线松接触电阻变大,三相不平衡会跳闸.

网友M:
6楼、8楼等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