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我厂里有一台洛阳大华生产的破碎机,前几天线路短路 导致温度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电流变送器,压力传感器都损坏。由于没有备件,所以从市面上买来国产件替换,但换上后都没反映,看参数都一样的,想问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可以确认只是烧坏的这些传感器吗?其他的元器件和接线没有问题吗

楼主:
前面四张是原厂的温度传感器和配套的变送器。后面两张是市面上买的PT100和变送器。
原厂是-20——100摄氏度,市面买的是0——100摄氏度,但安上去后显示99.6摄氏度。

楼主:
能确定其他线路没问题,从另一个厂拆了一个温度传感器装上后,温度就正常了

楼主:
下面这个是压力传感器,变送器和上面那个是一样的。
前2张是原厂的,后一张是市面买的。

楼主:
传图错了,中间那张才是市面买的

网友B:
短路是否影响到了24V电源,先检查24V供电是否正常,从图中看传感器是经过隔离信号处理器的,先检查其是否正常。压力传感器两者的量程是否一样?

网友C:
   可能不只是烧坏的这些传感器吗?其他的元器件和接线没有问题吗

网友D:
pt100是电阻随温度改变吧,而变送器是4--20ma的电流输入信号

网友E:
如果是都没反应,那就是接线错了,电源接的不对。否则不会没反应。首先确认传感器是能互换的呦。

网友F:
是不是还有其他故障点没有处理?
参数设置一样的话理论上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G:
楼主找个专业的看看吧。

网友H(2018-01-05):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pt100接线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