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程序和数据比硬件重要。但程序(数据)是在CPU的FLASH里还是在EEPROM里?
把所有的CPU和存储器全部换过来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A:
是要把plc拆开换件吗?如果不是就找设备厂商换plc,重新输入程序。再不然就自己编一个。

网友B:
PLC品牌/型号先讲清楚;

网友C:
    先把PLC的CPU中的程序下载下来,更换PLC后再上传上去就行了。更换硬件太麻烦,而且还是旧的,寿命不会太长的。

网友D:
也不说下PLC的品牌型号的。
上几张拆机图更好!

网友E:
试试换换就知道了,还没试过

网友F:
只要有这动手能力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G:
这个从来没有试过,也没有听说过,楼主你可以试试

网友H:
lz好强大,还有用这种方式的

网友I:
一断电程序就丢失了

网友J:
兄弟啊,你型号都没有怎么讨论,假如你的是西门家的S5,直接把卡换到新CPU就可以,但是你的是三菱的FX就得重新灌注程序,具体型号操作看看手册

网友K:
把原来的程序及内存数据都复制过来,还没见不成功的

网友K:
哦看题目是换存储器,同型号的plc,光换存储器不能简单的说行不行。

网友L:
有些PLC支持数据的读取

网友M:
三菱有的有EEPROM,同型号的直接插上就行。

网友N:
回复 网友J:
想法比较好

网友O:
程序和内存同时下载

网友P: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网友Q:
恐怕出此下策的,都是因为没办法,程序给供应商加密了吧。有时老的设备或转手设备的确是这样,找不到供应商,有时找到了可能还是要花时间花银子。。
理论上应该是可行,,比如PLC的电源板坏了,那不用考虑肯定可以,输入输出板坏甚至是CPU板坏,就要看什么型号的PLC了,如不熟悉硬件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R:
把原来PLC程序上传到电脑然后在下载到新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