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本人在做一些电机转矩控制方面的工作 总感觉在给定转矩输入下输出转矩和输入转矩之间有差异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都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有差?你的转矩实际值是什么?外部的转矩传感器信号?还是电机内部的转矩信号?你是不是应该自己晒一下问题的系统结构简图?再做些讨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用的dspace控制器转矩模拟量对电机的转矩进行控制 我根据给定电机的信号和测的的速度和位置值就行计算与理论值差别很大 我就想是不是转矩的实际值与我给定的理论值不匹配 至于转矩的实际值我没有进行测量 没这个条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那好吧,你可以这样检测:

假设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等于伺服电机的额定转矩。理由是,电机的电流与电机的转矩是正比对应关系(额定转速以内,不包括堵转和额定转速以上)。然后你在设定转矩值以后,一定要监控伺服控制的实际电流值,然后通过与额定电流的比值,得出实际电流的大小,这样与给定值比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设定值与实际值规格化。以后再发设定值,实际值即可与设定值对应了。

仅此参考。

网友B:
你变频器是使用力矩模式的吧,然后通过控制器来连接运行吧,这个要调试优化运行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讲解 我是个新手 很多方面都不太理解 就像您说的那样 如何检测伺服电机的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看它在不同转矩模式下的响应 来计算伺服电机的等效转动惯量和粘滞摩擦系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伺服电机的电流,可以通过伺服控制器里的参数获取和监控。你如果对底层的控制器工作状态不熟悉,又怎么能做好上位机可控制和给定呢?所以,上位机一定要知道控制对象的实时状态,所以,监控参数不可或缺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