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历史报表编辑命令语言时中显示函数参数类型不对

楼主(2017-03-19):
先贴变量定义两张图
然后在做历史报表 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 提示 函数参数类型不对 提示是这个温度 的变量不对
我改了一下数据如果把温度改为时间日期这种系统自定义的变量是没有提示出错的 我看网上的资料好像也是提到定义变量时候选一个定时记录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

网友A:
你用string,那么应该是字符串.这是设置说明类的文字.
设置值用reportsetcellvalue.
还有奇怪的是,io实数,数据类型竟然是sh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如您所说 函数用错了 我照着例子做 看了前面日期时间两个函数 后面嫌麻烦都是复制上去的 一时没注意到,
另外 数据类型应该是I/O整数 是我疏忽了
多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点奇怪 我想修改这个温度变量重选I/O数据类型的时候 下拉菜单只出现了内存实数和I/O实数
我重新定义一个变量 不会出现这问题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变量已经连接到画面了 所以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