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公司新到的一台 380V /50HZ 设备用电约有 35KW ,然后还有一些 220V 的照明灯设备约 5KW,然后几台电脑机机房约 5KW,现在这些需要不停电工作,选择一台柴油发电机来配合工作,请问这个发电机选择什么功率最好?

  还有相关好一点的品牌是什么,各位有什么可以推荐 ?

网友A:
用75匹马力柴油发电机组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咨询发动机组制造商就可以了。把你的条件和需求告诉他,让他提供相应的产品。发电机组只要是正规厂家,都还可以的,有品质的保证。

网友C:
发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指三相总功率,如果单相设备多又不能平均分配到各相去,需要以最大一箱功率的三倍选择。

网友D:
康明斯 50KW的即可!

网友E:
发电机的容量与你的最大电机有关,与大电机的启动方式有关,比如说,35KW Y/△启动,你至少需要90KW以上的发电机。但如果用变频启动,50KW发电机也能满足。

因此,你需要与发电机的厂商联系,咨询他的发电机能满足多大启动容量。

网友F:
这个最好咨询供应商,这个他们最清楚了!

网友E:
单台发电机组能承受的电动机功率和电机启动方式有关:

  1)如果使用变频启动,100kw发电机组可以启动80KW的电动机;
  2)如果星三角启动,100kw发电机组可以带载启动30KW的电动机;
  3)如果是电阻降压启动,100kw发电机组则可以带载启动40KW的电动机。

网友G:
这个还要考虑你的电机的启动方式,如果都是变频带的可以选小点,不然就得大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说 ,生产线最大电机功率 7.5KW,采用的是三菱变频器控制

网友E:
按你所述的情况,如果不再考虑将来新增容量,50KW发电机够用了。

网友H:
自备发电机如果是企业用于带动电动机工作生产与生活用电,要注意两者的功率匹配,一般要求,发电机的功率要比所用总的功率大30%。

网友I:
感觉用75kw柴电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