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仪表端口是+EXE    +SEN   +SIN    SHL    -SIN    -SEN    -EXE
说明书没说怎么接线,  称重传感器线是 红 传感器激励电压+    接+EXE
                     称重传感器线是 黑 传感器激励电压-    接-EXE
                     称重传感器线是 绿 传感器输出电压+    接+SIN
                     称重传感器线是 白 传感器输出电压-    接-SIN
                     剩下接地线,百度看介绍4线制接6线制仪表,+EXE  +SEN要短接, -EXE -SEN短接,是这样吗,还有,SHL啥意思,仪表是常州灵衡仪器厂的ST510

网友A:
称重传感器就是四线,咋整出这么多的端子呢?称重传感器就是两颗桥源端子,两颗信号端子。还有啥呢?

网友B:
6线相比4线的更准,楼主说的接法没错,SHL是屏蔽线

楼主:
谢谢了,第一次用称重的,所以接线这块不能确定,说明书也没明确。

网友C:
剩下的一组是屏蔽。 电源正 2颗,电源负2颗,信号正负 2颗,正好7颗。

网友D:
七线称重传感器,一组是反馈线,一组是信号(输出)线,一组是激励线,一根屏蔽线。
反馈线和激励线并接即可。

网友E:
没用过称重传感器,来学习一下。

楼主:
已经接好了,今天研究仪表怎么使用

网友F:
我们用的

网友G:
无非是激励电压 、 电压反馈(补偿线损)、信号反馈、还有屏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们用的
这种接法没错,电子秤我用的很多

网友I(2017-06-25):
厉害,学习了,但是有没有好的办法来快速判断传感器是否损坏?不要和我说换传感 器,换仪表之类的,就是通过用万用表量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