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接近开关控制前后限位,前端接近开关起到作用后,直到后端接近开关应用再使前端起作用,后端类似。

网友A:
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会不?继电器控制变频器不就OK了……

网友B:
我觉得直接用接近开关控制正反转及过行程也是可行的。

网友C:
用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D:
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然后继电器的点串入电机正反转回来既可以。也便于故障查找。

网友E:
到网上去找找自动行程正反转图纸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F:
是不是自动往回电路,可以查看电路图

网友G:
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就行了。

网友H:
只用接近开关加变频器实现倒是不难,但是要考虑正反转切换是需要时间的,最好中间加个控制器吧。

网友I:
楼主这个是毕业设计论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接线图吗?利用变频器的。正转时前端接近开关有效,反转无效;反转后端接近开关有效,这样的。

网友J:
一个建议,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K:
通过继电器控制

网友L:
这个不难吧,中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M:
接近开关不能直接给变频器输入信号,需要中继过渡下

网友N:
看得不是很明白啊,能否画个图,把接近开关的位置标出来 。

楼主(2017-05-18):
回复 网友H:
停止后,按键控制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是自动往返,是按键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