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比如将液位、湿度、等信号变成开关信号的器件,有这样的东西吗?比如湿度达到一定值就接通,没达到就断开。

网友A:
呵呵;你这个应当叫液位开关、温度开关、压力开关等等;

网友B:
那你这就是传感器啊,你是外行啊,问这个问题

网友C:
输入放大?

网友D:
这个是传感器开关啊,开关分NPN  PNP 两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将液位、湿度、等信号变成开关信号的器件,有这样的东西吗?比如湿度达到一定值就接通,没达到就断开。
多的是,看价钱。

网友F:
自己做一个吧,因为用plc读取模拟量值,想在什么数值有输出都随便,所以很少有人做楼主想法的器件。

网友G:
直接选带辅助触点的检测器件就好

网友H:
温度 湿度 液位 压力 都有传感器呀

网友I:
有成品的,那个就是控制器,湿度,温度,压力的都有

网友J:
用输入4-20ma控制器。

网友K:
那就是开关量的传感器了,就不要模拟量的就行。

网友L:
楼主你好:完全可以,不知你什么环境下用,比如:液位开关用来补水控制,温控器或传感器设定所需温度控制,
温控器上有公共点,常闭点,常开点。

网友M:
液位、湿度信号的输出,有模拟量信号输出类型,也有开关量信号输出的类型,直接到工控配件实体商店询问并购买即可,也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的途径付费购买。

网友N:
一般这种传感器都可以设置开关量或模拟量输出的呀

网友O:
传感器带开关输出的不就是楼主想要的类型

网友P:
有一种叫变送器的元件~~~~~~

网友Q:
你设置一个报警值输出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