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PLC的指令PLSY超过30000就不能输入了,但据我了解脉冲数可以达到100K的,为什么会出现我这周不能输入的情况,如何解决?如何用PLC准确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的指令PLSY超过30000就不能输入了,但据我了解脉冲数可以达到100K的,为什么会出现我这周不能输入的情况,如何解决?如何用PLC准确控制步进电机?

大于32767的数请使用32位指令,即DPLSY!!!!!!!!!!!!!!!

网友B:
DPLSY  32位指令不知道用吗?

网友C:
字和双字的区别

网友D:
这个我原来也放过这个错误

网友E:
还是用的少的缘故

网友F:
32位数据

网友G:
16位数据和32位的区别!多看手册

网友H:
用32位呀??

网友I:
准确控制步进电机最好用相对和绝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