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SM-50K-B 怎么使用

楼主(2017-03-19):
lsm-50k-b型号的称重传感器怎么使用的,主要是那四条线红(E+)黑(E-)绿(S+)白(S-)怎么去知道它代表的意思,能不能直接接在我的PLC AD 模块上使用!
chirs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的现在突然忘了,电子秤上有,不过百度一下应该很多的。

网友B:
E是电源,S是信号mv级,plc有专用的称重模块直接接到模块上,或者这个接到称重仪表、变送器转成通用的电流电压信号再接到PLC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chirs

网友C:
E 是传感器电源,10--12V 的都有,SIG 是信号,0--30MV 左右,有正负分别,屏蔽最好接上。

网友D:
呵呵,你买传感器时候总该有一张接线的图和数据表格吧

网友E:
先接称重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