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我厂动力站输渣系统斗提机(电机18.5kw,37A,1460r/min)为链式传动,平时工频运行。在工频运行中发现链条磨损大率高,现用一台ACS550变频器(额定电流45A)改造其变频运行来降低链条磨损率;但电机改为变频后脱开链条电机带减速箱试运行(50HZ运行)时发现电机无法带动减速箱运转,变频器报“堵转”报警并跳闸,随后设置转矩补偿,加速时间,等参数但都不起作用,这到底是啥原因,改怎样解决??

网友A:
把电机的铭牌参数输入 让变频器 自识别一下。加速时间设置长一点。转矩补偿调到105 试一下。

网友B:
你这个估计不适合用变频 电机在低频的时候力矩太小 还是直接启动的好

网友C:
开玩笑吧,如果你不带传动箱,你的电机就考虑放大多少倍的扭矩类型

网友D:
这是怎样的一台减速想啊?难道齿轮油比沥青还粘稠?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最好是重载变频器,然后你可以设定个大的启动转速来提高瞬间力矩

网友F:
    我觉得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机械方面,链条滚轮转动不灵活,链条与外壳有严重刮蹭,需要检修机械部分。如果这个变频器有矢量控制模式,还是设置为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G:
感觉扭力不够,还是要带应该减速箱啊!

网友H:
如机械没有故障,换大一点扭矩变速箱

网友I:
先做电机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