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今天修一台机器,风机的常开触点接直流调速器的启动点。也就是说风机接触器闭合后电机进入运行,电位器加速就行了。
现场去看,接触器吸合了。电机不转,但是我按停止按钮在按启动按钮电机运行。怀疑是触点问题。更换接触器运行正常,
但是过了10几分钟主电机又跳了。去了按停止在按启动又正常了。怪了,换新的也这样。在把新的看看感觉是不是又问题,又换了个其他牌子。10几分钟后,又报修了。这次我和班长2个人去了。去了按停止,在按启动又正常。过了几分钟又跳了。这时领导叫我看看调速器。报警 over I  过电流。但是我们机器是轻载,没加料,不会过电流。我领导说了我顿。。
我苦逼呀,一般报警过电流,必须手动消除呀。或者断电。但是调速器不断电又能直接启动,还有不过电流也报警。调速器是欧陆590.调速器在另外一个柜们里面。我没想到调速器问题。。。 后来跟换一个又出问题了要设置搞到快下班还没搞好,领导不高兴,明天在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修一台机器,风机的常开触点接直流调速器的启动点。也就是说风机接触器闭合后电机进入运行,电位器加速就行了。
现场去看,接触器吸合了。电机不转,但是我按停止按钮在按启动按钮电机运行。怀疑是触点问题。更换接触器运行正常,
但是过了10几分钟主电机又跳了。去了按停止在按启动又正常了。怪了,换新的也这样。在把新的看看感觉是不是又问题,又换了个其他牌子。10几分钟后,又报修了。这次我和班长2个人去了。去了按停止,在按启动又正常。过了几分钟又跳了。这时领导叫我看看调速器。报警 over I  过电流。但是我们机器是轻载,没加料,不会过电流。我领导说了我顿。。
我苦逼呀,一般报警过电流,必须手动消除呀。或者断电。但是调速器不断电又能直接启动,还有不过电流也报警。调速器是欧陆590.调速器在另外一个柜们里面。我没想到调速器问题。。。 后来跟换一个又出问题了要设置搞到快下班还没搞好,领导不高兴,明天在搞。。。。
没加料不等于轻载。
线路问题也会过电流。
要拿工具诊断,不要猜来猜去。

网友B:
但是过了10几分钟主电机又跳了??
你那个主电机电源是不是和调速器来自同一个电源,
调速器报警 没有故障指示灯或是和风机有连锁吗》》》
楼主能把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希望把图上传上来看看是不是真的过载

楼主:
没图,报警就是 over I  tirp     其实没过电流。
就算过电流,也不能在按启动就运行。必须要消除报警或断电。
在显示报警界面时按启动按钮,电机就运行了,报警界面消失。。
我们判断是调速器问题,跟换后要设置参数,时间不够了。明天在去搞。
明天在来确认。。

网友D:
过流未必真过载

网友E:
电气故障不少都是由机械故障引起的

网友F:
维修时靠猜的?

网友G:
直流驱动的维护有时候是麻烦点,多做多学就好了,没啥的

网友H:
这次吸取教训就好了,其实有师傅批评也是一件好事啊!你以后可能就会知道了!

网友I:
调速器报警过流,但是又能再次启动,就是调速器本身的问题了。擅自把调速器拆卸清理灰尘,重新拔插内部的排线等等,搞定以后,让领导刮目相看。

网友J:
出了问题师傅批评这说明师傅还在意你

网友K:
以后有经验了,修机后再观察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如一切顺利再走也不迟

网友L:
楼主属于遇事就凭经验换配件,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你在说你的维修思路与合理的检测手段支持你的判断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属于遇事就凭经验换配件,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你在说你的维修思路与合理的检测手段支持你的判断
分析有理

网友N:
没做好就接受批评啊,下次做好就行了

网友O:
说的也对,驱动器故障按说是要手动复位的。。。

网友P:
你犯了个错,过流不一定是加载后所产生,能够导致过流的有几个方面,1.线路有问题,接头发热导致虚接,2.电机故障,轴承、绕组存在问题,3.换向器有问题,4.机械导致过载过流,要仔细检查哦.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网友Q:
一次更换不行就要分析原因。

网友R:
比较急了点
没有静心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次更换不行就要分析原因。
这个你说的是,跟换一次新的后,再不行。,要仔细分析了。

网友S:
分析加检测,最后胆大心细。有时候,觉得这个问题判定不好了,直接跳过,过段时间再来看,觉得是个小问题没想明白,下次自己就有经验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搞电气修理不能盲目更换元件,要把故障点检查出来后才能更换,诊断很重要...

网友B:
楼主问题找到没?干什么原因??

网友T:
楼主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U:
多和师傅学习学习

网友V:
这位老师傅除了批评之外有什么建议吗?估计这位老师傅也没什么用

网友W:
整个维修过程没看到万用表,以后要多用万用表

网友X:
也有可能是检测芯片等等电子元件出了问题,就象变频器这些东西,常常会报一些过流高低电压等故障的。

楼主:
换调速器出现这样的报警还没搞定。

楼主:
我来说说这两天吧!昨天换上去一个,不行。参数设置了之后,无法启动,无法保存。维修后发回来的。昨天下午换了一个,报警刚才上面的图片。脉冲我们搞不好,今天又换了一个。这两台机器都是无锡维修,发回来的。领导说以后再也不在那修了。。我们刚换上一个机器上拆下来好的。等温度够了。我们去试机。。

网友Y: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网友Z:
我听说在输出端加输出电抗器就不会那么爱坏,换备机看看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听说在输出端加输出电抗器就不会那么爱坏,换备机看看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我们有进线电抗器。无锡那家修变频器技术不行。。2台都没修好。。。一台无法设置参数后不能启动。无法保存。。。一台报警脉冲丢失。。下午去试我们从好机器上拆下的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整个维修过程没看到万用表,以后要多用万用表
哎。万用表在这不知道怎么用。调速器不会量。触点量是好的。但会有时接触不良。像启动信号线电压低。有时不能击穿触点上的灰尘。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出了问题师傅批评这说明师傅还在意你
是啊,还好的,如果让领导或哪个老板批一顿可就不是闹着玩儿的

网友AB:
将报警信号接出来吧

网友AC:
运行中监控下590的电机电流参数,看看如何?报故障以后,要冷静,否则,越慌越乱。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昨天好了。
根本原因是调速器坏了。经常误报过流。

无锡修调速器害苦我们了,害我们多搞2天。
修2个都是坏的。第一个调速器修后参数无法保存,无法启动。
第2个报警脉冲丢失。。

我们换机器上好的。今天正常运行正常。

网友AD:
修好了就好;备件存在问题,有时候会走弯路。
现在可以再分析原因,为什么按停止按钮后再起动就可以。

网友AA:
象调速器、变频器这类电子电器,平时最好备有完好的备件 供随时替换,以免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