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63t冲床,感觉大轮有点蹦。从动轮有点蹦,逐级向主动轮望去,感觉都有点蹦。不能所有轴承一起坏吧?现在怎么能不拆床子,判断哪个轴承要坏呢

网友A:
这个现象不一定是轴承问题,建议你试一下强制轴承加油试一下,有改善才考虑轴承

网友B:
  开起来,用木棒逐个部分听。在停车时用适当的工具摇晃各传动机构,观察轴向窜动幅度。以此种办法来判断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是主动轮的轴承问题吧

网友D:
好轴承和坏轴承运转时声音不一样的,用百分表架在轴上翘下看窜动量大体也能知道

网友E:
机修好像听的多,还有用测温的

网友F:
以前看新闻说部队的还用听诊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是径向蹿动

网友G:
铁棒细听一下

网友H:
轴承运转时声音不一样.可用螺丝刀靠近听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开起来,用木棒逐个部分听。在停车时用适当的工具摇晃各传动机构,观察轴向窜动幅度。以此种办法来判断轴承是否有问题。
用木棒听?不是用铁的吗?

网友J:
开机时用螺丝刀逐个轴承听声音

网友K:
听声音有的可以听出来。

网友L:
1,如坏的严重的话,好轴承和坏轴承运转时声音不一样的,用百分表架在轴上翘下看窜动量大体也能知道
2,还有就是使用听诊来听,像医生那样的,或是使用大点木条来听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开起来,用木棒逐个部分听。在停车时用适当的工具摇晃各传动机构,观察轴向窜动幅度。以此种办法来判断轴承是否有问题。
用木棒听?不是用铁的吗?
  木棒和铁棒均可,就地取材。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开起来,用木棒逐个部分听。在停车时用适当的工具摇晃各传动机构,观察轴向窜动幅度。以此种办法来判断轴承是否有问题。
大轴承 晃不动咋办?

网友B:
回复 网友M:
  那就以听声音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