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请问一下,电控发动机的ecu是一个特制的单片机,它控制发动机的运行,它里面有操作系统吗?还是直接执行控制文件程序?

网友A:
所有的单片微处理器,都是嵌入式控制系统。嵌入式控制系统,也区分有嵌入式操作和没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对此两者的区别,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设备,更加复杂,更加容易死机,比如触摸屏控制器,一般都是采用了WINCE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单片微处理器,是否需要设计和安装嵌入式操作系统,要看控制电路板实现的功能是否复杂,比如家用乘用车的发动机控制器CPU电路板,可以不用设计和安装嵌入式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单片微处理器,都是嵌入式控制系统。嵌入式控制系统,也区分有嵌入式操作和没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对此两者的区别,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设备,更加复杂,更加容易死机,比如触摸屏控制器,一般都是采用了WINCE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单片微处理器,是否需要设计和安装嵌入式操作系统,要看控制电路板实现的功能是否复杂,比如家用乘用车的发动机控制器CPU电路板,可以不用设计和安装嵌入式操作系统。

能说明一下发动机的ecu里面的控制软件大概的结构吗?网上搜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就是它里面的嵌入式控制 的结构,大概的说明一下,如果没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话,

楼主:
嵌入式控制的系统软件层
系统软件层由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eal-time Operation System,RTOS)、文件系统、图形用户接口(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网络系统及通用组件模块组成。RTOS是嵌入式应用软件的基础和开发平台。

请问发动机的ecu嵌入式控制是不是多任务的 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