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20-30安太阳能充电控制器哪种比较好一些,最好带USB口的.

网友A:
有国产的就用国产

网友B:
我一开始买的一个PWM 的充电控制器配蓄电池效果差,
后来买了一个 MPPT 的配 50AH/48V 磷酸铁锂电池效果好不是一般的好,
至于有没有 USB 功能意义不大,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多路 USB 电源模块随便你装,
我的系统中装的一个自己DIY的二路 USB 充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