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变频器输出电压一致,但电流不一样,电机还抖动,这是些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流偏差多少。估计一相接触有问题。

楼主:
带4KW电机,一相3A多,一相4A多,一相5A的

网友B:
检查电机电流不平衡的原因后再说

网友C:
是新变频器吗

网友D:
初始化看看,还是这故障估计是电流取样出错了

网友E:
   由于电机太小,且空载,输出电压变化不明显。我分析原因有四:一是驱动电路有问题,致使模块某一相或两相管压降大;二是模块中某一相或两相IGBT有问题,管压降大;三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四是电机本身三相线圈不平衡;

网友F:
变频器报警吗?如不报警,可能你测量不对

网友G:
赞同6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