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转动,轻负载或无负载,位移  重复精度  能够达到0.001mm吗?需要怎样选用伺服电机、丝杠呢?对plc、编码器是怎样设置?
请各位大侠知无不言哦!谢谢

网友A:
选丝杆时注意其精度

网友B:
我觉得不行,重复定位那么高的精度,本身就是半闭环的系统

网友C:
主要是滚珠丝杆,直线导轨。

网友D:
呵呵;伺服倒是没问题;
但传动系统很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伺服倒是没问题;
但传动系统很难达到;
现在滚珠丝杠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目前精度较高的传动系统有哪些?

网友E:
传动系统做不到,丝杆做不到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F:
达不到的,直线电机重复精度可以达到2μ

网友G:
这个应该是达不到。背隙、温差。

网友H:
直线电机都够呛,自己搭更不行,用研磨丝杠也只能到正负5μ